旭日420M死机问题

楼主(2009-11-02):
一台旭日420M,进过牛奶,开始是不开机,发现I/O附近有电阻发霉,找到一块同样的板子,换了可以开机了,其它都正常了,用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就出现死机,有的时候到桌面就死了,有的时候可以用一段时间死机,喇叭里还会发出啸叫声,排除内存,硬盘,CPU,键盘问题,因为都换过试了,还会出现死机问题,有时不是完全死机,假死,鼠标可以移动,但不能操作,PC芯片取了,里边有奶渍,而且里边好多点都发霉了,连到了一起去了,现在USB总线报错,没有头绪了,希望各位前辈高手们,给点思路,不胜感激
谢谢各位前辈的答案,机器搞好了,换了块GBM的南桥,由于USB总线报错,怀疑是南桥,所以换了,结果好了

网友:
进水了还是有腐蚀导致的,有可能是更多进水的地方你还没有找到呢!  所以 遇到进水的板子 不要轻易的清理一下就用  最好多检查检查!

网友:
查了周边,好像没有腐蚀的地方了,不知道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特别是进水的板子,不要简单的清理了就觉着没事了急于加电试机,这样会对主板造成永久性的伤害,那神仙也就不了,首先全面清理细致检查热风全面吹板再测电感阻值是否正常,再加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