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 M30 不開機

楼主(2009-11-02):
帶機3V正常...但卻找不到5V在哪><
請問有誰知道待機的5V在哪嗎?
此主板無法POWER ON
請問有誰遇過?大多壞哪?
主板

网友:
东芝的板子我知道的就是 南桥的大晶振要有3.3V的 电压他才能触发,这个板子常见的是显卡脱焊 不触发的我遇到的少,待机的5V不记得有没有了,好像都是小芯片转换过来的,一般遇到的不触发大多是进水断线的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 不用测就能修本本

网友:
板子是修好了
待機的時候只有量測到3V
這個主板設計的不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