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IC代用

楼主(2009-11-02):
液晶电源IC代用

704 Bytes, 下载次数: 4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绝对让大家满哦看看....................
液晶品牌与型号  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封装  可代换型号
BENQ 71G+          1200AP40 直插     1200AP10 1200AP60
AOC 712SI            EA1532A贴片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
优派型号忘记        TOP245YN
LG型号忘记           FAN7601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 贴片(2楼说的)
LG型号忘记           FAN7601  可以用LAF0001代
飞利浦170s6       dap02alsz=sg6841
HP17驱动高压电源全一体  SG5841SZ贴片,可用SG6841DZ 代用。
联想后来出的像IBM的 17的,SG6841DZ 可用SG6841D代用(我亲自试过的)
三星型号忘记        DM0565R(有好几款都采用这一个PWM IC的)
三星型号忘记        DM0465R(我记得还有这么一款的,
飞利浦170c7         EA1532A贴片
200D6、203D6、DAP8A 三种可以代用
优派VA1703WB    ld7552bps 贴片

其他我知道的常用型号有
SG6841DZ 贴片  很多机器上用到
SG5841SZ 贴片   用SG6841DZ可以代用,
DAP8A 与203D6可代用(我没试过)
还有LD7575可用203D6代用,只是1脚的对地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203D6是24.1K,LP7552可用SG6841代用
-----------------------------------------------------------------------
总共也没几个字,就不用发附件了,直接给你贴出来,而且是别人发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