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C故障

楼主(2009-11-02):
如图,刷过MCU,但故障还是一样,可以开关机。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主板,反正现在的通用板也便宜,你花的时间多了,就算修好了也不合算

网友:
能出现LOGO背景,说明应该是MCU问题。你刷的型号、版本对吗

网友:
刷数据后第一次开机前必须先进维修模式!否则就是这样!

网友:
OSD的字符没显示出来,应该是MCU的问题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
四楼的朋友如何进维修模式?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