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50S电源板坏

楼主(2009-11-02):
今收到一客户15寸LG液晶,通电不亮,拆开发现保险烧了,还有一只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烧坏,具体型号不清楚,只见前面两字母为DM,,很像3842。求助!
芯片

网友:
如果前两字母确定是DM的,那它的型号应该是DM0265R或DM0365R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多谢陈成,但能不能确定是用那一只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不是3842 应当是DM0365R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外接电路,分析下各脚定义,再找下各电源IC的各脚定义,来判定

网友:
[应当是DM0365R

网友:
多谢这么多论坛好友的帮助,我换上DM0365R和保险修好啦,,谢谢各位,请版主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