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不平常的黑屏。

楼主(2009-11-02):
开机工作一会,就黑屏了,但我觉得不是高压保护黑屏,而是关机。电源灯一起都关了。
然后我检查了一下,关机的同时,驱动板供电,并没有发生改变。可见可以排除电源供电问题。关机时,我测了一下高压的开启信号也是同时关闭了的。
现在想问一下,像这样的关机现象怎么来维修。。。。。。。

注:按键是正常的。因为我开机后,把按键取下也一样关机。

网友:
3。3伏供电管,我修过一个,时好时坏,后用1084-3。3换就好了,一直没问题

网友:
或者1117-33在关机时是否正常,或者芯片是否虚焊

网友:
已修好,搞了所有按键

网友:
晕,是怎么修好的啊,按键吗?

网友:
是的  明基这一款机器也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