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 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09-11-02):
实时晶振2个脚一个电压0.51V  一个脚0.08,碰晶振 电源能反应一下
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都换了 拆的旧的
IO W83627HG    61脚有5V  短接PS-ON  68脚有0.05V--0V ,这个跳变正常吗?
67脚有3.3V 无跳变
  请问 应该继续往哪查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还没试 别的 就加焊南桥  兄弟 你真狠

网友:
SB内部电路老化
先洗干净,然后进烤箱100°12小时以上
如果还不行,摘桥重置,再不行就只能还桥了~~~

网友:
68脚有0.05V--0V ,这个跳变正常吗?
68脚电压如果是0.05V,就不正常,先修这个故障点

网友:
一般是晶振和谐振电容坏,确定换的是好的就直接干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68脚电压正常多少, 这个电压一般走哪里进来

网友:
68 脚是开机排针进IO脚。电压是3.3V。由一个电阻对SB5V分压得来的。
现在是电压没有加到上面来。直接去查这方面的线路。

网友:
6楼的67 ,73 脚的箭头好像反了 我记得好像是 点开关针一个高电平跳变到68脚 然后在67脚将南桥的高电平3.3V拉地为低电平然后南桥发出一个持续的3.3V高电平到IO得73脚 IO 72脚低电平拉低绿线

网友:
68脚 我已经挑开了  挑开后有电压3.3V   目前没IO代换

网友:
还是先换I/O试试,我上次遇到类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