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6

楼主(2009-11-02):
修到块K8M800-M3的主板 故障现象全班无复位     上cpu测无cpu核心供电   cpu  pg  和en都为地电平   再上上假负载电压都就正常了 cpu核心电压1.56v

网友:
cpu 电源芯片isl6566   以更换过  上假负载电压都就正常了   上cpu就无cpu核心供电   不知道可有遇到过同样故障的    请指点下

网友:
看看CPU座。VID线。

网友:
座子有无扩孔?

网友:
你上真U的时候,查一下 isl6566VID0-VID4是否全为高电平?
若全为高电平,则查VCC-VID供电。

网友:
上真U后,内存VDDA电压都正常?

网友:
把重心转到北桥看看

网友:
从U的部分往外转下看看 确定你的U是好的

网友:
用的是是集显吗?如果是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我加焊过桥 但还是那问题

网友:
北桥边上的  场管换掉就好了
那是VDDA供电 。。。应该是它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