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PP350AHB电源“三无”维修

楼主(2009-11-02):
接到电源上电查,无待机无PSON。拆开检查,目视发现,保险炸裂。随后用万用表测整流二极管完好,150u大电容完好。详看电路板,发现该电源是用3845B电源IC的,就测6脚输出脚对地阻值,发现短路,IC烧坏,查7脚供电的三极管OK,再查开关管三个极都短路,开关管是P9N60,顺着D极和G极查电阻,没发现有断路,再查各个二极管也没发现有坏的,就换上3845B和P9N60,换上保险,通电测紫线有5.05V,绿线有5.05V,接上一旧硬盘,短接绿黑线,电源启动,黄线有12.1V红线有5.2V,正常。接上一主机,开机正常进系统,至此,该电源修复。

网友:
维修思路十分清楚,明了。是不错的案例。

楼主考虑十分全面,而不是什么坏换什么了事。

网友:
运气不错,不过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过我修的3843的电源,3843坏的真是很少呀。(我曾在好电源上焊了个座子试过拆下来的好多3843,都是好的)楼主的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手头有个wt7515的电源 +5vsb正常 开机风扇转几圈就保护,怎样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