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显示器黑屏)???求解???

楼主(2009-11-02):
前几天接到一个客户打来的电话,说显示器隔三五分钟就黑屏一两秒钟(液晶清华紫光),一两秒钟后又恢复正常,我去了后还真是他说的那样,刚开始我还以为系统,显卡驱动的问题,都不是,我就说显示器要拿回去修(修好100多块),客户同意了,我拿回来接上后,玩了一个下午,一切正常,什么问题都没有,今天我再用的时候,打开音箱开关,就黑一次屏,打开一次黑一次,黑一次后又恢复正常,黑屏的时候是绿灯,不开音箱开关键一切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是显示器的问题,还是他的主板有问题,关键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说,说没事,又拿不到钱,说有事,又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拿去又是一样怎么办?这个难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就把所有的供电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你开始是你说以为显卡驱动问题。以为系统问题。这两个都不是。主板怎么可能会搞到一开音箱就黑呢?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我其实有点不明白是不是你把自己给误导了。你去到客户那里人家有说开了音箱才黑屏吗?如果没有那么就是不是因为开了音箱才黑屏啊。如果确定是开音箱才黑屏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你一开音箱的那一刻有电流经过做成的。

网友:
发表于 2009-11-2 11:53 | 只看该作者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你开始是你说以为显卡驱动问题。以为系统问题。这两个都不是。主板怎么可能会搞到一开音箱就黑呢?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我其实有点不明白是不是你把自己给误导了。你去到客户那里人家有说开了音箱才黑屏吗?如果没有那么就是不是因为开了音箱才黑屏啊。如果确定是开音箱才黑屏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是你一开音箱的那一刻有电流经过做成的。

回4楼
他没有说开音箱就黑屏,在他家是音箱一直是开的,我当时那往这方面想,反正过三五分钟就黑屏一次,真是奇了怪了,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网友:
楼主的液晶是自带音箱的那种吗?要是 是的话我见过这个毛病

网友:
我这里很多来修的液晶,修好后拷机时,只要我的850一开就黑一下(3米范围之类),应该是干扰吧

网友:
液晶自带的音箱?那就是电压不稳,高压板复位了。

网友:
谢谢,各位给我想办法,不是自带的,是独立的漫步者的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一次,修好后拷机,然后不管是开什么电器,都会黑一下,后来查到是因为用分屏器的原因,我这个是因为分屏器质量太差受干扰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