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高手们有没有人知道华为hg522-c无线路由猫设置 ...
论坛里的高手们有没有人知道华为hg522-c无线路由猫设置?

楼主(2009-11-02):
我的e家怎么开路由?
华为

网友:
这个是电信我的E家无线路由猫,我想开路由,网上有很多,都没有用,三台都可以上网?

网友:
先把电脑的IP设成192.168.1.100(可以随便设置但不能设置为1) 默认网关设成:192.168.1.1 DNS不设置 点确定.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默认网关地址:192.168.1.1 进去的用户名和密码在背后的自己看,
陆游和无线功能都在里面,具体设置说不清楚 要看你那无线猫的版本,版本不一样设置的就不一样大体就跟普通的陆游器一样!

网友:
我也没试过。

网友:
直接在浏览器输入192.168.1.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一般都为admin,找到设置向导,选择路由上网方式,如果ADSL则选择ADSL虚拟拨号,然后输入上网帐号和密码(电信局提供),DHCP设置成允许。这样客户端不用设置直接就可以上网了,如果想控制别人不能上网,还要在无线选项里设置WI-FI登录密码,这样人家想能过你的无线路由器上网的话就要密码了。

网友:
先把电脑的IP设成192.168.1.100(可以随便设置但不能设置为1) 默认网关设成:192.168.1.1 DNS不设置 点确定.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默认网关地址:192.168.1.1 进去的用户名和密码在背后的自己看,
陆游和无线功能都在里面,具体设置说不清楚 要看你那无线猫的版本,版本不一样设置的就不一样大体就跟普通的陆游器一样!
这个才是正确的设置方法,不要误导别人,(附加一句我在电信工作,这些一天要设置好多个)

网友:
电信定制的这种东西好像把路由功能给屏蔽了吧,要刷新固件才可以用的

网友:
不刷也可以网上有资料的他有个超级用户的

网友:
这个只能当无线猫使,可以搜索一下刷固件开路由的方法。

网友:
这个我们苏州这边他们都是插几根线后面的,上网的时候每根线自己单独拨号就可以了,都不需要开里面的路由功能。

网友:
不刷固件是开不了路由的,它是多口MODEM 现在的ADSL支持多用户同时拔号上网,如果是自家人用,全部拔号也没问题咯。

网友:
6楼的同志,如果你不信,可以自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看看行不行?不要拘泥于自己的方法,要试一下才知道行不行?我们习惯都是设置成跟路由器一样的网段,但不设置一样可以进去路由器设置界面。

网友:
可以要求电信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用户名密码!
我们这的用户名一般是telecomadmin
密码一般一上网就被电信改了~
不行你给人家包香烟 让他帮你查下

网友:
农民电脑
账号: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
用这个超级账户和密码登录
我的现在笔记本无线和台式机路由同时上网

网友:
当把设备拿到后,先不要连上电话线,其他全部连接好
打开网页
http://192.168.1.1/
用户名:telecomadmin
密码: nE7jA%5m(注:密码比较复杂建议复制粘贴上去)
1、进入后界面……

网友:
把网卡设置成192.168.1.2,然后在浏览器里输入:192.168.1.1
输入账号: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进入WAN设置,里面就有设置路由上网还是桥接上网,点路由,下面就会出现让输入宽带帐号和密码,保存就可以了,重要的是VPI/VCI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