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的主要电路介绍

楼主(2009-11-02):
这是 在网上看到的资料,但是不知道电路板上哪一个部份对就哪一个电路,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例如:下面的图中所标出的的元件,各是属于哪一个电路部份的?

1。行频自动同步系统

  多行频自同步是新型显示器区别于电视机与其它显示器的最具特色的功能之一。它之所以能在电脑主机的多种显示模式下正常工作,关键在于新型显示器采用了高技术专用IC,能精确地把不同频率的输入信号转换成相应的输出控制电压加到行振荡级,精确地变换行振荡频率,使之能在变化很宽的多种行频下实现自动同步。它一般由同步信号处理电路,把不同显示适配器输出的不同极性的同步信号加以整形变换,输出固定极性、幅度的同步信号给精密频率/电压转换电路,提高显示器的兼容性、稳定性。频率/电压转换电路,采用线性度高、温度特性极为稳定IC组成,它把输入的不同频率的行同步脉冲信号,连续转换成不同的输出电压,并经过处理送到行振荡级,实现在各种行频时的自动同步。

  2。自动S校正电路

  理论上在均匀变化的磁场控制下电子束的偏转角度是均匀的,但因显示器的显像管屏幕的曲率半径大于电子束的偏转半径,使电子束在屏幕上单位时间内扫描过的距离不等,使之出现延伸性失真,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图形两边宽中间窄。为了克服这种失真,通常在显示器的行偏转电路中对地串联S校正电容,让偏转电流预先校正成S形状,使荧屏边缘的扫描速度减慢,从而校正这种延伸性失真。由于多频同步显示器与电视机的固定行频不同,它的行频是随输入信号(不同的显示模式)变化而变化,因此如果行偏转电路仍串联固定不变的S校正电容,将不能保证与不同行频下所产生的延伸失真的校正量。所以,在多频同步显示器中加入了一个随行频增高而S校正电容相应减小的自动S校正电路。

3。行供电电压调节器

  多频同步显示器区别于电视机、单频显示器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电路必须在多种不同显示模式行频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也就是在不同的显示模式的行频下,能使显示器显像管阳极高压维特稳定,要求相应改变行输出级供电电压。这就在多频同步显示器中引入了一个由反馈电路控制的随行频增高而降低的变化电源电路。

网友:
我觉得你找相对应型号的图纸和显示器,通过跑线路,就可以明白的,靠别人讲是没什么作用的

网友:
先 吧 图纸  搞懂,在 去 跑线。理解 电路在 主板上的 作用

网友:
同意5楼观点,从楼主提供的图片来看,IC401应是CPU,IC701是数据IC,T703 L702属行扫描部分,消磁电阻 C901 L901 C502 桥堆 C908 IC901应是电源部分,继电器是由CPU控制

网友:
新手能学一点了,谢谢了

网友:
新手还是得找个师傅

网友:
CRT慢慢的淘汰了,相对来说CRT比液晶显示器复杂和难修些,要去找一个师傅和你讲课,没有懂得其中的原理是看不懂上面那些元器件的。建议买一本CRT显示器维修书籍看一下,先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别人也就好教你了。
上图中有一个元器件标名了消磁线圈,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消磁电阻,正常阻值一般在12——50欧之间。还有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你应该了解。它是受到CPU控制三极管,然后导通,内部吸合形成通路,从而形成消磁回路的。
说的不怎么好,可能不怎么好了解。我也是新手。
不过电脑维修从员应该对CRT做一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