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山创 930 没有,质量怎样??

楼主(2009-11-02):
我的科赛尔 9205 电流档不能测了,所以想换过个表。。。。。。原本是想要 VC 97 ...........但是只是余业玩的话,感觉有点贵,所以想改用山创 930 ,不知坛内有兄弟用过没有,反应和误差怎样。。。。。??迟些也准备搞个电容表,CM9601A 不知怎么样???看中这两个表的原因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
两块垃圾表。

网友:
山长牌还第一次听过
台湾固纬INSTEK 数位电表GDM-350A
是低档表,不过比FLUKE低档表便宜好几倍。60元!!
特点:

◆  3 1/2 Digits 1999 counts
◆  Manual Ranging
◆  Continuity Beeper/Diode Test
◆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网友:
我刚买一块山创A613电容表,误差极大,还有其它毛病,垃圾,买别的吧

网友:
山长牌还第一次听过
你是在觉得贵,还不如买这个,固伟万用表 1017-GDM-350A ,60元!!
特点:

◆  3 1/2 Digits 1999 counts
◆  Manual Ranging
◆  Continuity Beeper/Diode Test
◆  Temperatur ...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都象优利德的东西,上拆机图吧。。。。

网友:
我刚买一块山创A613电容表,误差极大,还有其它毛病,垃圾,买别的吧
引用 网友B:

原本也是看好 A613 价格在 120 元左右。。。。。这块 CM9601A 是他的一半 。。。。A613误差有多大。。。。。测只 1000 UF 的电容不会只有 500吧

网友:
山长牌还第一次听过
你是在觉得贵,还不如买这个,固伟万用表 1017-GDM-350A ,60元!!
特点:

◆  3 1/2 Digits 1999 counts
◆  Manual Ranging
◆  Continuity Beeper/Diode Test
◆  Temperatur ...
引用 网友A:

TB网搜不出这个表。。。。。。兄弟能否上张图。。

网友:
我试了不多的几个电容,小电容比较准,1000UF的大电容能差百分之三四十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  一直不坏也不舍得换 2块
    质量不错 ,,, 只是 精度,不太理想。。。。  响应速度慢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  一直不坏也不舍得换 2块
    质量不错 ,,, 只是 精度,不太理想。。。。  响应速度慢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 930 的万用表响应速度怎样慢??例如,用来测 DC 10V   从表笔接触了,要多久才显示出来,1秒,3秒,5秒。。。。。。我想搞个自动的玩一下,请兄弟告知一下。。。。。

网友:
电解电容本来误差就很大,我用电桥测试,市售的电容50%误差很正常

网友:
现在的工具层出不穷,就看楼主中意那一款了。

网友:
两块垃圾表。
引用 网友D:
那那种性价比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