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有风扇声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9-11-02):
现在每次开机的时候都有风扇声,但是指示灯不亮,也无自检声,除了风扇声几乎就和没开机一样,此时强行关机再开机就可正常启动了
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
看来你连最基础的测试都不会?
插上诊断卡看一下第一次代码档在哪里

网友:
主要还是你要插上诊断卡.没有.不插内存卡.看报不报警这些.大概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