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恢复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有一块有重要资料的硬盘被误操作格式化。但自已没有把握可以把资料找回来,我可不可以把这个误格式化后的硬盘全盘GHOST到另外一块硬盘上。然后在另外一块上做恢复资料的动作。就是说两块硬盘GO完之后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自已搞不好的话还可以拿原来的的硬盘给专业公司去搞。

不知说得明不明白。这样可以吗?

网友:
建议自己不要随便动,最好找个专门的维修部门去恢复。上次我的硬盘坏了就是拿到维科去修的,里面的资料也没有丢失

网友:
都格式化了,还GHOST什么!看都看不见,怎么能读出来?如果格之后未写,你可以自己用软件恢复,没把握的话找专业机构。

网友:
还没有DM吧。我看他们用WINHEX功能还行。要不先试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winhex这个软件进行全盘镜像然后进行你所想到的所有动作

网友:
diskman 傻瓜式操作 http://www.duote.com/soft/3630.html

只要不应用就不会改硬盘资料

不会+QQ1009080246
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