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简单的测谎仪

楼主(2009-11-02):
这几日在electro-tech online看到一个不错的帖子,关于自己制作简单测谎仪! (原帖转载

原帖者ElectroMaster,后编Tom McCurdy
“Here's a simple lie detector that can be built in a few minutes, but can be incredibly useful when you want to know if someone is really telling you the truth. It is not as sophisticated as the ones the professionals use, but it works. It works by measuring skin resistance, which goes down when you lie.”-----ElectroMaster

"Here are the details of the specific parts you will need

Part Total Qty. Description Substitutions
R1 1 33K 1/4W Resistor
R2 1 5K Pot
R3 1 1.5K 1/4W Resistor
C1 1 1uF 16V Electrolytic Capacitor
Q1 1 2N3565 NPN Transistor
M1 1 0-1 mA Analog Meter
MISC 1 Case, Wire, Electrodes (See Nots)

Notes
1. The electrodes can be alligator clips (although they can be painful), electrode pads (like the type they use in the hospital), or just wires and tape.

2. To use the circuit, attach the electrodes to the back of the subjects hand, about 1 inch apart. Then, adjust the meter for a reading of 0. Ask the questions. You know the subject is lying when the meter changes. " ------Tom McCurdy

网友:
没有这个三极管 可以使用2N4401 替代。

网友:
心理素质好的,他不出汗,就没办法了。这个也太勉强了。

网友:
给他点暗示,比如说,他老婆和他们领导XX

网友:
是的,主要通过心理测试。如果不激动,或者汗腺系统失调都回误测。

网友:
现在CIA都会给你来一针,让你意示模糊,自控能力减低,然后想说什么不想想说什么自然一目了然。

网友:
没想到 ,为了这个帖子,注册了第三天。
账号和IP就被屏蔽了!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

网友:
这个东西,还要保密?!

网友:
用不着测谎仪,只需要按着被测者的脉搏拷问就可以了。除了有心律失常的人,这个方法不比测谎机差。

网友:
用途不大吧

网友:
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