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3问题

楼主(2009-11-02):
今天收这个显示器。开机显示一会就不显示了,灯显示有信号,请问是不是高压板坏了
不显示

网友:
高压保护,差高压板或灯管啊!

网友:
这个一般高压板问题多点。如果是灯管梅化,一开机就黑了。

网友:
具体查那个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