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开机不跑码问题!救命~

楼主(2009-11-02):
我的华擎主板型号:K7VT4A+           462的CPU!
IO是:w83697HF   VIA的桥!L6916D的电源ic!

开机关机正常,测试卡不跑码~点复位、复位灯也没反映。测试到CPU电压是1.47V!应该是正常的吧!

确定CPU和测试卡是好的!

网友:
补充,测试卡上面是没有码显示,——都没有。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先。

网友:
电源肯定是好的~!心急呀~!

网友:
看看各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补充,测试卡上面是没有码显示,——都没有。    我也有不显示的板子其实就示CPU没工作。重点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不捡CPU吗,供电问题,换供电管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呵呵~已经查出问题了,是桥的供电问题,

桥供电场管控制级连接着一个LM385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入电压偏低。

输入电压是时钟芯片:W83195BR-341提供。认定应该是时钟芯片坏。手上没有可替换IC。

暂时丢一边了!

网友:
对的,没有时钟,复位是出不来的

网友:
CPU的供电芯片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