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2010arning这个错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09-11-02):
ERROR
2010arning:your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HDD) may not fuction correctly on this system.Ensure that your HDD is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and that the latest HDD firmware is installed
Press ESC to continue

PressF1 to setup

网友:
检测硬盘错.按F1条过.
刷BIOS看看能不能

网友:
2010arning:您的内部硬盘驱动器(HDD)可能无法作用分析这是您的硬盘是支持此系统,而最新的硬盘固件正确安装system.Ensure
按ESC键继续

PressF1设置

网友:
硬盘问题,是不是IBM 的机器!

网友:
2010硬盘错,应该是IBM的机器,我一般是降低BIOS的版本来解决

网友:
IBM的T43和R52换大硬盘后会出这个错误,解决办法有2种
1,升级硬盘固件
2,降低BIOS版本
论坛有帖子讲这个的,我就发过搜索一下

网友:
对了 就是IBM 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