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不了机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02):
刚开始回焊南桥OK,关机后再开不了,无3.3V、5V,换过51120,8743,3910一样开不了---求高手指教上电时序!!

网友:
补充一下是DV2000 INTER 独显7200

网友:
再加焊一下南桥,这次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
最好是把南桥取下植株

网友:
呵呵 再试试加焊下显卡  DV好象有这个通病

网友:
南桥如果没有短路 最好先查供电  ,待机有3V   5V的 !

网友:
开次加焊南桥之前跟现在的问题一样的吗?、
     估计没焊好!~ 现在的问题没有扩大的话换个南桥吧、

网友:
小弟不才拿着板凳看戏

网友:
供电芯片有问题没有,得好好查查,不要盲目的做显卡。

网友:
IO 容易被静电打死。换个看看

网友:
感谢各位支持,修本机我走了弯路了,南桥换过,北桥换过,IO换过,各电源芯片换过都没戏,最后总结分析,换南桥=给主板加热就开得一下,换北桥=给主板加热又开得一下,等芯片都换完了才想应该是有零件漏电=====加热就好,再仔细查电路发现刚开机瞬间有3.3V,无5V然后3.3V变零,估计是5V这一路有问题,将电容一个个换,终于换到第三个时OK!

网友:
多谢各位,大家都学习到了经验。

网友:
这样都行   小题大做了吧    看来是要先查出问题所在   再动手      要不然就是人为故障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来就做南桥,这是什么修法?这样的常识难道只有斑竹才能看出来

网友:
我有疏漏,南桥短路也可能会导致无3v、5v,先做南桥也未必不可

网友:
这样修机子难免要走很多弯路啦
建议还是一步一步来 要按时序来呀 不知道也能查个大概了

网友:
3 5 v 都没有了啊   那要先看供电啊

网友:
本本大侠说的对.这机子待机时有3.5 V的....先从这里查起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电容要从旧的原版上拆吗

网友:
对于该类 比较娱乐的问题下次就直接移动到维修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