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882大风筒及白光888新型无铅焊台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9-11-02):
都是中文的,大家放心下载。

网友:
详细介绍

.新品FX888力求使用方便,替代老型号936焊台。 2.发热元件的输出功率增加到65W。 3.输出功率比原有的HAKKO936增加了30%,另外,提高了焊铁头的热容量,使发热元件的热传导效率更好。从而升温到350度的时候加快了20秒,而且,连续使用时焊铁头的温度下降也有所减少,同样的工作量,却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作效率。全新设计:主机正侧面呈上窄下宽形设计,使得重心下移,大增加了主机的稳定性,不容易翻倒,既省空间,又使用安全。由喜多俊之设计 FX-888的造型,出自活跃于全世界的工业设计家喜多俊之笔下,他将原本普普通通的烙铁,设计得小巧紧凑,便于使用,温度调节机的形状具有良好的安定感,焊铁架的造型不仅十分易于维修保养,而且可以使放台焊铁时的噪音降低30%。小型化,节省空间 1.FX-888的造型设计比原有产品的占地面积减少505,随着单元生产的引进等,可节省操作空间。 2.焊铁架用来更加得心应手。 3.焊铁架取消了原来放置海棉处的棱角,这样的设计,使得放焊铁时不容易碰到手,焊铁头的插口处增加了垫片,可以减轻手柄插放时的噪音。 4.温度调整(CAL)用螺丝刀成为标准附近。 5.将温度调整(CAL)用螺丝刀(树脂制)作为标准附件放在控制台的底面,这样,不仅焊铁的温度调整更加方便,而且,可以减少温度调整电位器(CAL)的损坏。一个焊铁架,三种清洁方法 1. 使用附在焊铁架上的三种工具,可以在焊接时用三种方法清洁焊铁头。 2. 海棉:在海棉里加些水后,可以除去沾在焊铁头上的焊锡和污物。 3. 清洁丝:将焊铁头插入极细的金属丝中,可以清除焊铁头上的污物,这种金属丝,可以让焊铁头上留有适量的焊锡,具有抱抑制氧化的效果,因为不用水,所以可以避免焊铁头温度的急剧下降,以及因水而造成的氧化加速。 4. 橡胶片:硅胶制擦拭橡胶片可以擦去焊铁头上的污物,因为不用水,所以可以避免焊铁头的温度急剧下降,以及因水而造成的氧化加速。 5. 焊铁架的底面是装卸式的碎屑托盘,更加便于保养。 20种新开发的焊铁头 T18系列的焊铁头,不仅对外作了改进,使得热量更高效的传导到焊铁头火成端部,而且,对内部结构做了修改,提高了热传导效率,为了保证FX-888体现其优良特性,请务必使用T18系列焊铁头。 T18-B T18-CF1 T18-CF3 T18-D24 T18-I T18-CF15 T18-C4 T18-D32 T18-K T18-C2 T18-CF4 T18-D16 T18-SB T18-CF2 T18-D08 T18-C3 T18-C05 T18-CSF25 T18-D12 T18-C1 规格表 品名 白光无铅焊台 型号 FX-888 耗电量 70W 可调控温度 200-480℃ 温度精度 无负荷时温度波动±1℃ 温度设定锁定方式 旋钮式 控制台 输出 26V 外形尺寸 95(W)*118(H)*136(D)mm 重量(电源线除外) 约1.3kg 手柄 耗电量 65W(26V) 焊铁头接地阻抗 <2欧 漏电电压 <2MV 标准焊铁头 T18-B 电源线 1.2m 全长(除电源线外) 190mm 重量 44g 焊铁架颜色 蓝&黄 更换用零件,选购件 型号 品名/规格 FX8801-01 手柄FX-8801/26V-65W FH-800-01BY 焊铁架FH-880/蓝&黄 A1559 清洁海棉 A1561 清洁丝 B3474 清洁橡胶片 A1560 发热元件/26V-65W B3469 钢管 B1785 螺帽 B2022 螺纹接套 B3466 CAL调整用螺丝刀 包装清单 FX-888电焊控制台,FX-8801手柄(附T18-B焊铁头)焊铁架(附擦试橡胶片,海棉,清洁丝)六角扳手,CAL调整用螺丝刀,使用说明书

网友:
白光882大风筒及白光888新型无铅焊台
一台大约要花多少大洋,成功率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