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开机不亮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11-02):
通电自动开机,电流0.25  CPU 1.08  内存 2.5  北桥 1.8 125  南桥 3  2.5  都有了
应该从哪里入手呀

网友:
0.25的电流应该CPU还没有工作,查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0.25有可能电压都没有上全,看看是不是所有电压都有了

网友:
型号都不发上来,就算是通病也没法告诉你啊

网友:
不会是图拉丁的机器吧?0.25A是缺了电压啊!如果是VA93J 933的BGA  CPU的板子,查一下1631的两组输出电压吧!因为试过因为一个小电容虚焊了,是后级的反馈电路的,就跑0.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