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有一大排线

楼主(2009-11-02):
LG显示器有一大排线
好象是屏电路/还是屏上的解码芯片坏了
屏上电路因电路细小太本人不敢动
特来求助高手请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液晶屏问题,应该是玻璃基片开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时线在左有时右也不是在那一个位位置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没法修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冒昧的问问,驱动板没有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驱动板那就用通用板试试啊

网友:
最大可能是屏有问题,这个不好搞,我们老板有个发到深圳才搞好的,

网友:
如果我想回收你的屏,我就說你的屏坯了

网友:
如果那种故障现象不是在固定的位置,那你先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这就是屏坏了,可以肯定,是屏与屏板之间的线脱胶了,手工无法修复的

网友:
很大可能是屏的问题,发到有压屏的地方压下试试

网友:
冒昧的问问,驱动板没有可能吗?
引用 网友A:

100%不可能是驱动板 100%就是屏坏

网友:
这个样子估计屏坏了

网友:
把屏的排线焊下 ! 是对这这条线的那一排!!

网友:
就是屏坏

网友:
先简单...再复杂的原则......

网友:
一般这个样子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在广州哪理有压屏的地方  压下

              ...小弟系到谢谢大家~~

                                             小弟的QQ:366882122

                                                                           ...小弟在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