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2009-11-02):
我的电脑能上网,不能打开网页是什么原因?本地连接的速度只有10兆,是不是被别人限制网速? 能不能通过路由器设置解决?设置路由器的什么地方可以解决?
不能打开网页

网友:
你用的是10兆网卡还是100兆网卡呢?
如果是用100兆网卡那就不是被别人限制了,是网卡原因

网友:
有些是公司内部用软件控制了,用代理IP上看看

网友:
DNS没有设置

网友:
DNS设置不对,中毒也有这种情况,或是把80端口关了。

网友:
改DNS试试,如果不行就杀毒,还不行就重装吧

网友:
DNS未设置是解析不了网页的,所以打不开网站,先试着设置的DNS

网友:
你几贴一直没讲本机怎样设置的?真替你干着急!

网友:
仔细检查下DNS设置

网友:
没遇过,到是听说过

网友:
中毒啦;;升级下IE 或者重新安装个浏览器···

网友:
浏览器中毒,重装下系统

网友:
应该是网络问题,打电话给网络服务商,让前台的刷新一下,如果不解决就报修吧!

网友:
下个360卫士,点击高级--IE修复--全选修复,应该就可以了。必要时重启下电脑.

网友:
设置下DNS地址吧。

网友:
排除软件的原因;是主板集成的网卡损坏,可能另外加PCI网卡也不行;USB网卡就可以!

网友:
DNS 没设好

网友:
DNS 或者有些杀毒软件防火墙也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