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显示器 无5V输出?

楼主(2009-11-02):
14V输出有19V 我把光藕 和电源IC都换了 鼓掌依旧 查后级也没有短路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高手们指点 指点哦
显示器

网友:
14V空载时测量电压到19V也是很正常的,14V都出来了,没有5V还不好查吗?就一个二极管而已了

网友:
你要查5V正常不正常

网友:
告訴你深圳華強北修的方法,-----加個外接5v電源就行了

网友:
5V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2010-01-07):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5V负载有短路或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