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晶显示器电源板线圈怎样判定好坏

楼主(2009-11-02):
有个现代夜晶显示器,电源到线圈TRSL002A DH 336B不通电,请各位老师,维修高手指点一下,俺是新手,谢谢

网友:
传图上来吧!交流交流!

网友:
建议你还是把开关电源部分仔细的学一学,要不然,一点都不懂,修起来也费力!!
准备上传LCD和高压板的电路分析的,今天没有带U盘,明天传上来!、
其实lcd开关电源部分作为维修人员来学习的话,不是很难!我也才学了几天,原理基本上都已经懂了,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网友:
那电源板没有3.3V  5V  12V的电源输出给驱动板。不知道该查哪一部分,查了一上午到线圈那就没有电了,所以想让大家帮助一下,下一步应该查哪地方
谢谢

网友:
画黑色部分都是正常的,黑色以外的都没有电

网友:
按开关电源不工作来修

网友:
来个正面的呀..................

网友:
应该是升压那里没工作或者升压管工作频率不足

网友:
估计LZ是外行!一点原理都不懂的那种!

网友:
看来还是新手,对元件不是很了解 先学习或先潜水一段时间,。。。

网友:
看的我头痛哟;不知道撒意思?
  接电了拔了电以后量先大电容还有没有电压;;;还有的话;;一般电源部分也还没工作;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现代夜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品質水準很高很少故障,看看主板吧,千萬別送去華強北

网友:
我也是要学习这方面的基础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