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显卡问题

楼主(2009-11-02):
请教各位高手  T40  7500显卡大家都用多大的锡株谢谢了

网友:
0.6的锡珠。不过你有0.5的也能用。灵活运用

网友:
谢谢  顺便问下  大家的锡株再哪里买的 什么牌子的好    很想认识修本本的高手

网友:
一般都是网上买的  只要不要买那种特便宜的就行, 其他的多用几次 感觉都差不多,那种特便宜的有的锡珠有大有小

网友:
0.5的锡珠,越小越好

网友:
最好用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