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板跑FF

楼主(2009-11-02):
开不了机,CPU有发热,RESET时诊断卡的RST灯亮,到底哪里还有问题啊?

网友:
给的条件不够。。。

网友:
我除了有诊断卡以外,没任何设备,还有其他的什么方法判断吗?

网友:
一卡修不了这板,有烙铁和风枪都不容易搞定,送修加焊NF

网友:
你的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把你测试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
CPU供电电压是多少啊,你什么数据都没有,再厉害的人都没法帮你,不要到头来是你CPU没放好

网友:
你看哈北桥旁边的小线圈电感上有没有1.2V
如没有就是一个八脚的9202坏了
要是有话就是北桥空焊了
加焊一哈就好了

网友:
看来我是搞不好这板了~拿到别人那里修算了~
修不好以后就作为我的试验品算了,呵呵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