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710S亮度调高就黑屏,电源灯都没有

楼主(2009-11-02):
lg l1710S亮度调高就黑屏,电源灯都没有,调暗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查一下供电  有可能电容不行了 导致电源保护

网友:
这个显示器容易爆电容,拆开看看吧

网友:
我的也是 换完电容好了1

网友:
可能是电源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