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之后

楼主(2009-11-02):
刚学内存测试。下好装好。测一片测完之后。请问怎么退出。测坏片退不出。好片也退不出。按ESC也没用。非得按重启然后再开机。我用的是硬盘版的RST.个人感觉应该不是这样的。哪位前辈教一下。或者发一份使用说明。论坛找不到相关内容。不胜感谢。

网友:
多谢贝贝版主。原来如此。在内存板块看了这么久。今天真正意义修好了第一片内存。以前是做卫生。一DDR256好片带不动。单片点不亮。找一好片对比这量。有一片容阻值不对。索性拆了。上机OK。查SPD是三星的条子。用了十天。偶然出现死机。然后是越来越多的不进系统。用RST测几次结果都不一样。个人感觉可能虚焊。今天带厂里把颗粒吹了一下。找了一颜色相近的片容补上。再开机一切OK。就是不知能用多久。本人纯粹爱好。不是专业维修。水平不够就不单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