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D-LA无显

楼主(2009-11-02):
今天接修一块华硕P4SD-LA主板,故障为通电无显示。
     检测卡跑码正常,一路跑到底,显卡换了几块一样无显示,测了显卡槽有5V供电,1.6V时钟,3.4V的复位,假负载上面的VDDQ工作电压也测过了为1.6V,对地阻值同为125。把CPU、内存都换了个遍还是一样,纠结ING......
        各位老大谁能为小弟指点下迷津,没思路了真是该死的

      北桥小吹了一下,直接挂了,一点悬念都没,也不跑码了,这次好修了,有桥再说吧

网友:
重新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滴一声都出来了。。。。刷BIOS应该也没用了吧

网友:
按桥试试,这个板桥相当爱虚焊

网友:
压北桥开机试试。

网友:
压桥开机也一样,连显示器都换3台了,纠结啊

网友:
LZ仔细查查AD线和各时钟
不行的话建义加焊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