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M266A-M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9-11-02):
一块P4PM266A-M主板 CPU无供电。查Q1  Q2都是好的,上478CPU假负载有1。8V供电。无参考电压,PG信号0。8V
上真CPU就是无供电。(CPU是好,在别的主板上能正常启动)RT9241和RT9602以换。还是同一问题。大家HELP ME

网友:
你上的是赛扬D吧?这个板子不支持赛扬D,还有可能就是ADPXXXX的电源IC坏了,这个坏了也是上真CPU不供电的

网友:
我上的塞杨4   1.7的CPU
此主板无ADP XXX系列芯片

网友:
会和BIOS有关系吗?
又无BIOS文件,要不然刷一下。
谁有此种板子的BIOS,给我一份。 f431027@163.com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上的上的塞扬  1.7的CPU,有1。75V。如果上PD的话就是CPU没有电压,

网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换电源IC,我是这样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