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镭神9550显卡

楼主(2009-11-02):
各位前辈 我的这个显卡 驱动一安装 开机滚动条一过去就进不了系统了 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 不安驱动没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BIOS到GPU的信号线

网友:
GPU有虚焊的可能吧

网友:
我有一块盈通9550双128MB显卡而且是外接独供电的。
原来的问题是花屏B区显存全部损坏换过后用了三个多月,不过又花,测试
A区显存又全坏换之出现楼主一样的情况,原来的显存是3.6毫秒的 A区用的是4毫秒,我以为是两区的显存速度不同又将A区显存换成3.6毫秒显存并换成同样品牌的颗粒但问题依旧,很头痛,晕了想扔了这破卡真是让人很气馁。不过修不好总沉得心里堵得慌,心情平情后想了想反正也想卖破烂的卡了不如做做试验,变成64MB的吧,拆掉A区全部显卡,进系统终于看到熟悉的桌面了。跑了3DMAKE 2001两次不花了。
希望能给LZ点启示。你要是发现什么更好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做个bga 看看 1

网友:
核心问题 。。。。

网友:
我的一块9550安全模式下都正常,新装系统开始也显示正常,到驱动一装好立刻黑屏应该是那类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GPU有问题,先重装一下,不行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