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使用心得--见笑

楼主(2009-11-02):
在基地购买at852热风枪到货后,找一个ms旧版子就比划起来,根据在基地下载的焊接资料,就干了起来,先焊接io 吹不下来,温度不够,升温度到300度以上,风速调大,吹还是不动,我感觉io已经很烫手了,我想用镊子使劲去抬,下来了。但是管脚有点弯曲,  在看下旁边的贴片电阻电容都吹跑了 。看样子真是眼高手低呀!唉,然后有吹cpu 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加热轻轻一动下来,很漂亮,我感觉是最好的一次操作。
通过简单操作,确实感觉到焊接的重要性,要不千辛万苦找到的故障点会被焊接技术差所破坏。关于焊接技术的技巧经验还望高手赐教!
一般焊接场效应管需要温度是多少??焊接io 需要温度风速调到多少?风枪口离器件是2cm 吗?/是不是可以低点。  怎样防止贴片件被吹飞
qq:136199515  欢迎高手赐教!

网友:
850要350才行,8300功率大300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焊接场效应管需要温度是多少?? 大的场效应管一般340度左右,风速中上,另外贴片散热大的pin需要使用烙铁同时加热,这样速度快又防止吹时间过长导致的PCBA变形或者变色。

焊接io 需要温度风速调到多少? 大于或者等于1寸小照片面积的芯片,需要中号风嘴(洞口大概6~8mm左右),320度左右,-中风,来回不停的旋转吹。小零件不会吹飞。使用捻子夹住角上脚或者IC黑色固体。

风枪口离器件是2cm 吗?是不是可以低点。1~2cm够了,再低适合吹大面积散热物体。需要烙铁一同加热。

怎样防止贴片件被吹飞?  买一个高温胶带(可以重复利用)。贴与周边可能会吹飞或者吹变形的物体表面,注意风向。

另外再吹芯片的时候,如果20秒以上没有动静拿不下,而温度很高局部可焊脚变色。这个时候需要停下,如果继续吹可导致PCB变形或者汽包,芯片吹焦....检查是否有周边风动影响或者其他原因,如风嘴部分...

大家继续补充。

网友:
跟着学学!!刚花65淘了个快克850,感觉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谢谢以上回复,谢谢!

网友:
不同的机,吹出来的实际温度都会有些差别,主要还是要靠自已多练习。

网友:
65块?太便宜了吧?

我也吹过差不多1分多钟,没发现啥变形,运气好吧。我用的风枪是工业用的,以后还得买能调节的。

网友:
你那个风枪焊大面积的ic可以,焊小面积的元件就不行了,得换小风枪。

网友(2009-12-11):
我个人感觉这东西是没有一定之规,要靠自己的摸索,我原来用老破巨光一个IO得吹上几分钟了。后来刚换高迪的时候有点不适应吹坏不少东西。

网友:
我是把风完全关掉的,温度可以调高.

网友:
要多加练习,才能熟能生巧

网友:
对于刚买风枪 烙铁的朋友可以把压缩包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
1.风速不能太高
2.助焊剂
3.均匀移动不要老在一个地方吹

网友(2010-01-13):
回复 网友A:

打不开附件啊!

网友:
我用的日本宝山的 HS-603 感觉把风打到最高档 都要吹 1分钟才能拿下 IO 不知道什么原因好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