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板无CPU供电、VCORE电压偏低 RT9241B方案

楼主(2009-11-02):
测VCC_VID 1.2V正常,测RT9241 9脚 DVD 1.5V正常,20脚VCC 5V正常。但SS脚 0V。旁边连接的MOS管没击穿也没导通。 用示波器测SS脚启动时也没上升波形。更换RT9241可以亮机。不过第二天就打回来,发现VCORE不稳定有时偏低到1V左右。再次更换RT9241故障依旧。索性把RT9602更换了也无果。感觉有些棘手,查看RT9241的DATASHEET,并无发现其它保护和控制电路。再次用示波器查看SS脚波形,发现问题。SS电压只到3V这里。

怀疑是软启动电容漏电,更换SS相连的电容后,修复。

网友:
这种高级的故障还无法了解。

网友:
RT9241的DATASHEET  这个是什么呢。。DATASHEET  请讲解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量下CPU座 看下空焊了吗

网友:
LZ可以试试把DVD脚的上拉电阻203改成103或102~~~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主控电也从控电之间的电容吗?

网友(2010-02-24):
你这示波器是什么型号的,,,好像测量波型很好呀,,,,推荐一下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