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假负载核心电压正常上U电压不正常话题

楼主(2009-11-02):
经常遇到上真CPU核心电压不正常 ,  而上假负载时电压又正常 .  除了有人说的CPU座不良 ,  假负载针脚与真U有长短或粗细区别外 , 还因为假负载是直接将VID组合焊定的,  不受其它改变  ,  而CPU的VID组合脚却是受控的 , 与NB  BIOS等可能有关 .
不对之次 , 请批评指正.

网友:
上U电压不正常应该是NB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除了北桥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