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的板子,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09-11-02):
478针的板子,遭雷击,测3.3VSB只有1.1V,内存的供电,和内存的参考电压都对地短路,上不了电,插上电源,集成的网卡没感觉,南桥稍微有点温度,是不是又是南桥挂了,有修的可能吗。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打雷时没拔网线的话 很可能造成网卡 南桥全挂

网友:
先把集成网卡拆了 然后打一下 PCI  A14脚对地阻值 如果如果短路 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估计没希望了 要是桥就 别弄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南桥热。。99%桥坏

网友:
在代机的时候南桥发烫,大部分是没的救,你可以量下USB的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网卡芯片  干掉 试试看

网友:
usb的阻值400多,A14的阻值也没问题,待机有1.1V的电压,搞不明白的是内存的供电和参考电压怎么能对地短路呢

网友:
我也有这么快板子。。。

网友:
雷击的板应该是桥坏的多

网友:
桥应该没挂, 我有几块这样的板子, 不上电, A14阻值正常。待机时网卡不热,南桥微热。后拆掉网卡就好了。

网友:
基本可以判断南桥挂了 没必要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