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G31主板使用20针电源,不绝深思

楼主(2009-11-02):
方正 君逸电脑,主板上明明24针电源接口,去使用20针航嘉电源,这能稳定吗?多的这4针电源器什么作用?请高手深入剖析几句!

网友:
不用深入剖析,另外4根分别是12V 5V 3.3V GND,只要主板芯片组和上面的设备不是顶级耗电大户的话,用20P的电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估计是厂商在消化库存的电源吧,呵呵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我修板子时24的我都用的20口测,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加4个口的都是厂家在设计时为了有的客户用到大功率的东西时提供的加强型供电而已

网友:
20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20针电源一样的,普通客人家里用,办公那是没有一点问题哟

网友:
楼主 接触维修没好久嘛 ? 这种情况很长见的!

网友:
一般 用 可以!

电脑 负载多 功率大 可能 就不稳定了!

网友:
多四针,多一相供电。

网友:
确实24针的用20针没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在联想的机子上也见过这种现象,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就没想到过,上20都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种说法?多四针就多一相供电?兄弟从哪听来的?

网友:
一般能达到230W的电源.都可以用到G31的主板上了

网友:
24针,另外4针是给PCIE显卡供电的。如果没有上显卡,用板载显卡20针也可以稳定。

网友:
只要电源功率够完全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二楼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这四线的12V 5V 3.3V分别与ATX20线的12V 5V 3.3V并联相接的。
自己用表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说的很对,虽说24针与20供电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新出的电源都是24针了,所以这20针可能就是库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