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939

楼主(2009-11-02):
I/O

    IT8712F-A
              IXS           不开机     有待机电压。
   绿线是  直接到I/O的    我换了 I/O 还是不 开机。。  强行加电显示 C1  也可以关机

  就是 开不了机

开机跳线 近过一个 电阻  直接到 I/O     信号
绿线 也是  直接到 I/O  的

有待机电压 5V

网友:
我还了 2个 I/O  都不开机

网友:
跑开机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