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GDDR2 667KSD内存问题

楼主(2009-11-02):
1G金士顿DDR2 667 编号 KVR667D2N5/1G(如图) 能开机,但还没进系统到LOGO界面就蓝屏,更换内存就OK,可以判断内存有问题。
将内存各数据脚对地打阻值,发现下图进7R5排阻的阻值无穷大,其他脚都有阻值,测量该脚到A点线是通的。请问各位师兄,这个A点是跑到哪个芯片了?

网友:
恭喜你,每颗都可能,照图上看应该是地址线,共用的。
你可以找个金手指脚位图看下具体是哪根线,再来判断怎么修

网友:
知道了这个脚的定义,怎么查它是哪个芯片的呢,这是双面内存,是不是肯定在这面的芯片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