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桥植锡球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2):
这两天练习南桥植球,做出来总是令人不满意,主要是不齐整,还请高手们多多指导。
锡球用的是基地的大瑞0.76mm锡球、助焊剂用的是基地的PPD大盒焊宝、钢网用的是基地的通用钢网。
植球步骤:1、将南桥上残余的锡球用烙铁拖平,然后用吸锡线吸干净;
          2、均匀抹上薄薄一层焊膏;
          3、罩上钢网对齐整;
          4、将锡球置于钢网上每个需要的小孔里;
          5、开始加热,这步我试了几种方法。不取钢网从上面用AT8205加热,风速从最小到2.5都试了、取下钢网从上面用AT8205加热、不取钢网从下面用   AT853A预热台加热、取下钢网从下面用AT853A预热台加热、当锡球熔化时从上面加点焊膏或是不加也试了。
          但植完球后锡球排列总是不很齐整,也不知是那里做得不对,是不是一定得用BGA专用焊膏呀?请高手们指导下,先在这里谢谢了!

问题已改决,最后还是在基地的淘宝店里买了BGA专用焊膏,130的那种,果然很好用,现在桥已换好,板子修复了,在此多谢各位兄弟提供的宝贵意见!

网友:
焊宝不行的,要BGA专用焊膏,100多元一瓶那种.

网友:
换好一点的bga专用焊膏吧

网友:
谢谢版主和二楼的兄弟,看样子必须得用专用BGA焊膏了

网友:
做BGA用好的焊膏要不然成功率低,时不时就短路

网友:
买MK-504L吧。。80一瓶。

网友:
1、温度不够锡球没有完全融化
2、BGA焊膏不行

网友:
除了用好的助焊剂外,我一般在去掉钢网后再加热一次,把芯片放到一块铁板上,看到球熔化后用镊子什么的轻敲铁板,震动一下。这样一来,球就会很整齐了。当然助焊剂得多加一点。

网友:
很多东西要学呀,用专用的BGA焊膏吧

网友:
不用好的焊膏照样做好。主要是温度没到回流焊点《加热不匀。有的到了有的没到也会》。你可分两次加热。排列不整齐时轻涂抹点焊膏药到锡珠上再加热一次。直到整体珠子都变色时自动会排的很整齐,你

网友:
用ALPHA 的UP-78效果不错,一百多元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