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acer 5570的机器,开机花屏,竟然是屏的问题

楼主(2009-11-02):
今天修了个acer 5570的机器,开机花屏,竟然是屏的问题:收到时开机花屏,外接正常。偶尔用手按一下屏显示正常。按照思路先做了显卡。上屏,花屏。现象有点不一样了,以前是抖,现在直接不显示正确的信息,满屏都是花的。见鬼,难道还是显卡没做好?找了块好的屏试了一下。正常。看样是屏的问题。非排线问题。加焊屏的驱动ic 电源ic same issue.用手敲了一下屏幕。正常了。不得其解。客户说有可能还有问题。就换了块屏。屏现在还在我这。高手请指教。说明原来的坏屏有条横线和竖线。敲了一下就好了(不花了,但线还有)。估计还会再坏,继续观察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你为什么要做显卡?

网友:
“偶尔用手按一下屏显示正常。按照思路先做了显卡。”按屏正常还先做显卡?这是什么思路?你应该先外接试试的,简单的事硬是要做麻烦。

网友:
有横线或者竖线是屏上部的信号线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动屏显卡处虚焊有可能出现改善或变化,再说这个机种就是显卡爱出毛病,只是加焊何乐不为?以前的故障是花,并且画面分好几部分,纵向压缩,不停的晃。加焊后这个问题解决。显卡虚焊有时外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教软压模块是?

网友:
软压模块虚焊了  用硬币和烙铁加焊一下  或者买个烙铁头焊也可以

网友:
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怎么 加不了图片

网友:
NVIDA 7系列和8系列显卡,特别是笔记本的有时候内屏不正常外接正常是不能说明显卡芯片没问题的,经常修DELL D630、620就知道了,HP多数是报警,ACER多数是花。

网友:
外接正常,为什么还要做显卡啊,一般是屏或者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