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插电源电流跑到0.25后反复启动

楼主(2009-11-02):
插电3伏5伏稳定。在跳到0.25的电流的时候。1.8伏 1.5伏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没有出来。和1.5产生同一个芯片的VCCP电压1伏也没有出来。TPS51124供电是有的(0.25时也上升的供电)1.5伏的EN-3.3  1.0伏的EN没有0伏。 板子就反复的启动。不上CPU.也是一样。

测VCCP的对地电阻只有2欧。通电时间长了后北桥有点温度。

分析>先拿下QG82945GM先看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如果不会换一个北桥。

今天下午。把北桥拿下来。插电(板子上无CPU无内存)电流直接起来到0.17过一下到0.25稳定不在掉电重启。测板子上CPU-1.5V 内存1.8V  VCCP-1.0V也出来了(测这端的对地电阻由2欧变成了32)1.5V.和3.3伏5伏到在了看来还是先买个北桥换一个在说了

把北桥换了。VCCP的电感打阻变成了22.上电后VCCP电源1.0付就出来了。上CPU.内存已经跑电流了

网友:
不错,这样也行啊,一般VCCP对地电阻应该有8欧以上吧---2欧切实太小了

网友:
上个月也修到520一样的毛病,后来换板了,要是早看到贴就好了

网友:
北桥取下来通电也行? 昨天遇到一个HP V3000 问题差不多,换了北桥还是不行就还给客户了!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