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无CPU时钟问题

楼主(2009-11-02):
今天又接到一块杂牌845的板子,送来是不触发。首先按照不触发的情况来处理。测3V SB正常,开关针有5V电压,IO 是83627的,测得61针有5V电压,67脚触发时有3V到0V的跳变,但是73脚电压始终为0V。 于是怀疑南桥,加焊南桥,触发正常了。但是不跑码,诊断卡显示61,然后上假负载测CPU各项电压,发现CPU时钟只有0。3V,但是内存和PCI上时钟正常。于是怀疑 时钟IC,更换时钟IC后,故障依旧,没有维修思路了,望大虾们指点下

网友:
你的主板是假焊SB才触发的,很可能是SB坏了或是加焊的不OK

网友:
没有明白楼上的意思,能否详细讲一下

网友:
肯定首先在换时钟IC之前都测过的供电正常。PCI和内存上的时钟都正常,时钟IC供电肯定没有问题撒。 跑线路CPU时钟点通过一个60多欧的电阻和时钟IC的一脚相连,电阻连接时钟IC那边的电压为0,连接CPU时钟点这边的电压为0。3V

网友:
:发现CPU时钟只有0。3V,但是内存和PCI上时钟正常。于是怀疑 时钟IC,更换时钟IC后,故障依旧"
按现象看你的主板时钟是正常的,不要在时钟上找问题了,原因::----发现CPU时钟只有0。3V,但是内存和PCI上时钟正常。----CPU座子上的时钟频率在845的主板上面是100M或者133M,这麽高的频率用万用表测量他的电压在0.3V左右。你的这块板现在可以上假负载测试VCORE 电压  ,复位电压,PG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有复位,间接地可以测试你的主板时钟是否正常,如果时钟不正常,是不会发出复位信号的。如果电压,复位正常的,那么打PCI二极体测试南桥是否开焊或者虚焊,BIOS资料是否正确,检测各个总线吧。

网友:
我正奇怪CPU时钟没有,但是我测CPU复位又是正常的。那就按照6楼兄弟说的去测试下,要是有示波器就爽了。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建议重新植下锡看看

网友:
刚打了下PCI上所有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完全一样,除了南桥还有那些可能的故障点?

网友:
四大总线,小弟菜鸟不懂,请楼上大哥详细讲解下

网友:
CPU时钟只有0。3V左右是正常的。
纠正一点:不能由CPU复位正常判断出CPU时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