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810供电怪事,而且是通病

楼主(2009-11-02):
两块华硕一块865PE P5P800 (简称主板1)另一块P5S800-VM(简称主板2),两块板都是ADP3810电源IC,第一块的情况是上CPU无复位,量电压有1。12V,电压正常,上假负载的情况下电感啸叫,场管,电感,电容全部发热得厉害,量VID组合阻值全部是五百多,不对,但一上电后电源IC四脚却为低电平,应该是对的。2板供电IC也同上,这块板啸叫得特别厉害,上假负载核心电压上到3。2V,这块板的电感电容全部换过,VID组合没有问题。感觉是电源IC的问题了。以上两块板都量过外围电路了,没有发现不良的元件。
大家有修过的经验说出来分享一下。
答案见11楼
华硕

网友:
遇到这种啸叫的,有可能是PWM的输出频率异常引起的
LZ为什么不直接更换电源IC呢

网友:
LZ你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可以直接上U看下。上次就是这样走了很多的弯路。上负载就叫而且管子什么发烫很厉害。上U后就没了

网友:
换过电源IC再说

网友:
检查 CPU供电场管12V或1.4V 旁边 之 822或1R0 小贴片电阻

网友:
有EN信号,从一个三极管来的,场管旁边的电阻小三极管也查过,现在确定是电源IC3180的问题,板一的问题是有核心电压1.1V但无复位,二板是核心电压3.2V,把电源IC调换后问题同样体现在另一块板子上.不考虑修了,同行板子,最高30,买个IC都要三十了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IC看看,简单的问题不用搞得太复杂,要是有时间可以慢慢查

网友:
关键是手上没有这种IC,已经邮回来了,等修好再回来揭贴

网友:
遇到过几例,ADP3810空焊的也有,

网友:
今天IC回来了,换上直接跑码,揭贴

网友:
量VID组合阻值全部是五百多,不对
这个你就那么肯定?

网友:
ADP3180坏的就多

网友:
上负载测VID上的电压,一般多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几个了没复位的都是IC的问题。楼主你试试看。

网友:
直接上CPU看看,不行就换IC

网友:
ASUS板上的ADP系列电源IC坏的多,这都是常备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