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Z505CR/K 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09-11-02):
SONY PCGZ505CR/K 触摸板不能用  把触摸板的线颠倒下就能用了, 结果说出来简单 但过程却费了半个多小时 ,也算是提醒下刚做维修的朋友 ,先从简单考虑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 没有记住        还是修好以后要颠倒一下才可以 用
楼主真正的含意还没有领悟哦

网友:
他是说  排线坏了  反过来用 卡紧了 就好了!  这个问题再SONY 的本本比较常见  排线很容易疲劳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 和您说的一样 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
排线不是一边有金属     一边是绝缘的吗    怎么可以反过来插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的意思是把头和脚 颠倒  就是两头颠倒 上下面不颠倒

网友:
是你 没接好。。重新接下就OK了吧!

网友:
我的机子触摸板不能用,插上后排线两头不开路,反插管用吗!?

网友:
索尼的排线最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