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七喜19V电源经过场管4433(八个脚的场管)有什么可 ...
请问七喜19V电源经过场管4433(八个脚的场管)有什么可代换?

楼主(2009-11-02):
七喜
笔记本
电源是19V输入,经过一个场管4433,测到它已经短路。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它?急啊!
笔记本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场管短路的,一定要排除真正的故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应急可以直接飞线。

网友:
难道那些什么笔记本维修高手一个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代换?

网友:
一般是在料板上找用在相同电路上,起相同作用的MOS代

网友:
你查DATASHEET就知道可以代用的有很多的

网友:
你把型号都没说全,别人怎么说。我猜应是si4433吧?P沟道,最好用原型号,以免增加新的不确定因素。本来技术就不很过硬,做一步就确保万无一失,修不好不可怕,可怕的是好板子自己整废了。

网友:
楼上的大哥有道理,就怕把板子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