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工LED的那一排小灯串起来是几伏啊???

楼主(2009-11-02):
请教高工LED的那一排小灯串起来是几伏啊???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说耐压吗?????

网友:
LED发光做指示的话可以采用限流的方式,一般情况下,LED在1MA时就可以发光,5MA时就明显发光,工作电流在10-20MA,最大不超过30MA。

网友(2010-03-20):
我们工厂在做ligth bar(就是发光二极管串在一块),一般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压是3伏,串联以后再并联,看是几个二极管就知道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他的电压 是根据 发光管的 数量来定的吗

网友:
2--3V,高于3V就危险了

网友:
高于1.7V就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