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一直亮绿灯 有高压了没显示

楼主(2009-11-02):
一台17772ED的金长城显示器 之前是高压包短路 电源灯不亮 之后 我换了个高压包 电源 能工作了 但是开机的时候没高压 测G1也没电压 灯一直都是亮的绿灯 接正常的主机 也是不能显示 灯也是绿色的 忘高手些 指点 现在修来有高压起来了 但是还是不亮 G1是负2多伏 然后G1那边数过来的第二个是330多V 第3个没电压 第4个460V 第5个没的电压 第6个灯丝的电压6.8V 第七个23V 第八个没! 应该查CPU电路还是亮度,节能电路?

网友:
你确定换的高压包是对型号的吗?

网友:
B+的电压多少V?二次起来没有?

网友:
你接个假负载看看二次电源起来没有 在看看小信号工作没有 行激励信号上来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现在修了哈 哟高压了

网友:
应该查G1电路。高压包短路了。G1电路从高压包出来的的整流二极管也可能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 G1的电压 是正常的呀 负的20多伏  只是我觉得后面测的 的那几个数据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