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解释一下:主板上有一个电容鼓引起系统死机.

楼主(2009-11-02):
今天本人的电脑先是开不了机,检查后发现是内存接触不好.主板上CPU的滤波电容有一个鼓起,没管它.装好后内存,开机才滚动了一下就死机,提示一串英文,后面写有:CHKDSK / F ,然后我就用WINPE进去检查F盘,重启后还是原样.GHOST系统后还是一样.很多主板有多个电容鼓起也没有问题呀,为什么我只换了一个电容却解决了故障呢?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一次用的吧,可能会影响CPU供电的稳定性!

网友:
主板上有电容鼓起肯定是有问题的,会产生各种故障,楼主可以的话还是把它换掉吧

网友:
主板上各种芯片对电压要求都很高 尤其是杂波干扰极易引起蓝屏死机  你的电容都鼓包了 就不能滤波了
当然会干扰CPU 的正常运行了 你说有的电容鼓包了还能用 那只是时间问题 总之干维修 见到鼓包的就一个字

我不是高手 我只是个常来基地溜达的菜鸟

网友:
CPU对于工作电压的质量要求很高,电容起的作用就是对工作电压进行滤波,消除杂波。

网友:
都知道电容器对CPU电源进行滤波,CPU的供电有几个电容,只有一个电容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很多板上有多个电容鼓也能正常使用呀。不知道其中的机理?

网友:
都知道电容器对CPU电源进行滤波,CPU的供电有几个电容,只有一个电容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很多板上有多个电容鼓也能正常使用呀。不知道其中的机理?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主板的设计和VCORE的滤波电容到底在这个设计中起到多大的作用,而且电容谷了并不是不能工作,而是工作稳定性差,或者说电容内部都会有一个容量和电位你应该知道吧。电容鼓包也会改变这些参数,也就是说同样两个鼓包的电容一个可能继续用。一个就不行。还有的电容鼓包了会间歇性对地短路呢。而且电路设计的是否完善,在电容滤波这部分设计是否富裕都是不固定的。有的主板设计到一定程度你拆掉电容也是可以用。不过CPU负担就会很大了。那里的电流出现杂波就会使CPU升温,一个集成度非常高的芯片温度达到异常轻者蓝屏死机。重者就直接烧掉了。设计比较好的主板都会在这个部分多加两个滤波电容以防万一,而且电容富裕点也对稳定性有好处。这就是一线板和山寨板的区别。用料的质量上,和设计考虑的稳定性和用料的富裕性!

网友:
chkdsk /f 是修复磁盘上的错误,并不是要你光看F盘,系统不能进卡住首先得查C盘,毕竟系统一般装在C盘。
CPU的供电有几个电容,只有一个电容鼓,有些是新鼓的,可能容量还基本正常,不会影响到什么,有些是有过一段时间了,电容完全损坏肯定影响大了